[MACBOOK]
苹果笔记本电池接口哪个信号才是电池检测信号?

楼主(2014-09-04):
   苹果笔记本电池接口哪个信号才是电池检测信号?非常急啊!!

网友:
看看第1脚去哪了

网友:
第一脚是电池主供电啦~

网友A:
才开业就修上苹果啦,钱途无限啊

网友B:
我们这山区  还从未修到过苹果电脑呢。。。

网友C:
完全看不出来啊,图纸太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才开业就修上苹果啦,钱途无限啊

同行给我修的啦~他搞不定~我今早把它秒了!!摸了两天没摸出来,今天一来就秒杀了!!坑爹啊!能触发上电了,电流上1.4几了,没其他配件试机,所以不知道亮了没有!板子还给他了,要等试过了才知道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山区  还从未修到过苹果电脑呢。。。

呵呵会有机会的啦~其实苹果也很简单啦,只要有图纸和点位图一修机很容易搞定的~只要不是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看不出来啊,图纸太少

嗯~就那么三个信号!4脚和6脚组成的一个串行总线来着~应该4脚和6脚就是电池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行给我修的啦~他搞不定~我今早把它秒了!!摸了两天没摸出来,今天一来就秒杀了!!坑爹啊!能触发上电 ...

哈哈,这下你的功夫可是要传开啦,以后电脑城的骨头都拿给你啃啦

网友E:
看看这张图,你就明白了,6脚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张图,你就明白了,6脚是的!

、

网友:
第5脚吧,4和6脚是检测脚

网友:
觉得都是电池检测信号。5脚是检测电量多少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