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笔记本维修思路及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4-09-04):
新手入门——笔记本维修思路及笔记本主板部分电路工作原理
一.显示屏故障:
笔记本的显示屏看不到显示
屏盖打开 屏背对着阳光 如果能看到东西 屏是好的 说明是灯管坏 不亮 或者屏坏
灯管需要:400V-1000V的供电
屏线断了会出现白屏 屏线接触不良会出现屏一闪一闪出竖条等
屏线分14针 20针 30针 如果14针屏线没有可以把20针屏线改为14针正常可用
进水的笔记本会出现屏有不正常 可能是聚光板的问题)
)
二.笔记本主板:
保护隔离电路是故障区:
若损坏,插上适配器 装上电池 则自动隔离切断电池供电 开不了机
系统供电电路出来3个电压3.3v 5v 12v 供给各个电路板供电电路
系统供电芯片一般通常见到的是MAX1632芯片通常大部分都可以互换 外引脚两面腿
有的背光灯电路5v供电是由系统供电电路供给
系统供电单元电路常用芯片:A:MAX1632 MAX1635 MAX1631 MAX1634 MAX1904 LTC1628 MAX785 MAX7
键盘芯片 M38857 M38867 M38869 H8/3434 H8/3437 H8/2147 H8/2149 H8/2169 PC87570 PC8759
如果损坏开不了机等其他原因
CPU温度监控芯片 MAX1617 AD1030A AD1020A CM8500等
如果损坏风扇一直转或不转等
PC卡芯片 PCIBUS R5C552 R5C476 R5C472等
PC卡供电芯片 TPS2205 TPS2206 TPS2216 TPS2211 TPV2211 M2563A M2564A
作用:最早使用目的为扩展内存 现在可连接网卡 猫 光驱 软驱 硬盘 存储卡 CDMA 声卡 传真卡等
声卡芯片:ESS19215 4299-JQ 4297A-JQ CS4239-KQ 等有的和台式机主板的声卡一样
功放芯片:ESS19805 ACL8810 TPA0202 8552TS 854ZTS BA7786
I/O芯片: pc87371 pc87392 pc87393 pc97338 smsc fdc57n869 fdc37n958 lpc47n267 lpc47n227等
串口芯片:MAX3243 AAX213 ADM213 HIN213 SP3243 MCI45583等
充电原理::当电池电压低于内部设定值时,MAX1645内部振荡开机起振工作 23和20脚有高低端脉冲信号输出入推动高低端管工作 16V输出的充电电压通过L1储能电感R2精密取样电阻 为电池充电另一路经R11 R16组成的电流反馈电路检测到充电电流的大小 控制输出的充电电流稳定 随着电池电压的不断升高经数据线SDA 时钟SCL把电池电压信息反馈到13 14脚去控制内部振荡电路的振荡工作频率最终控制外部高低端管子的导通时间的长短调整充电电流的大小 另一路SDA SCL反馈到NQ南桥到CPU到BQ到显卡到液晶屏显示充电状态给用户以提示当电池充满时 经反馈线让芯片内部振荡器停止工作整机充电完成
电池是否充电由28脚比较电压输入与9脚BATT电池电压输入在芯片内部比较后决定
时钟电路检修:
.时钟供电一般有2个电压供给3.3V 2.5v
时钟芯片供电电感容易坏
Q3.测14.318晶振两端是否有0.03左右的电压差 如晶振一段3.3另一端0V也是此晶振坏了
4.如14.318两端电压为0V 可能时钟芯片坏或两脚对地稳频电容损坏
如果晶振起振 测时钟芯片外围33欧 22欧小电阻是否正常 上面是否有时钟信号电压该电压一般等于时钟电路供电的2分子1 (如供电为3.3V 那么时钟信号电压应为1.65v)
.P4与迅驰CPU时钟信号电压为0.4-0.9V
笔记本的硬启动过程
插上电源适配器使机器在待机状态, 按下电源开关如果整机供电系统正常,那么供电芯片(MAX1632 MAX1711)PG信号产生分别送到南桥 北桥、 CPU 、南桥接到PG信号后 ,就会产生2路时钟控制芯片CPU-STOP、 PCI-STOP送到时钟芯片, 时钟芯片工作正常后, 就会产生各路时钟信号, 送到主板的各个电路, 其中一路时钟送到南桥, 南桥接到时钟信号后就会产生出2路复位信号, 分别为PCI-BST DRV-RST 去复位主板上的各个电路, 其中一路PCI RST 去复位北桥, 当BQ接到复位信号后 产生CPU RST 去复位CPU ,当CPU接到复位信号后表示硬启动完成。

笔记本软启动过程.
一.CPU寻址过程 可以由MINI槽上的测试点表示(目的测NQ BQ之间数据传输)
.发过来的PCI RST复位  2.FRAME(帧周期信号)  3.IROY(主设备准备好信号) 4.IRDY(从设备准备好信号)
注:BQ到NQ的PCI总线是测不到的, 但PCI总线上挂着其他设备 ,这些设备接到总线上, 和BQ、 NQ是关联的 所以测这些设备上的信号 也就等于测NQ与BQ之间的通信;
开机后复位灯闪一下就证明NQ已发出复位信号了,复位信号有了, 不一定时钟正常应查一下, 但大多说机器是先有供电后时钟、后复位;
WIROY、 IRDY 工作正常时, 这3个灯应该闪 ,开机这3个灯都闪几下, 证明CPU 、NQ 、BQ都已经工作了, 如果一个都不闪要查CPU 、NQ 、BQ 还要查内存所以闪的话证明内存也无问题;
笔记本测试卡主要修软启动部分时使用
[复位信号测试
1.MINI 26脚,PCI RST 复位后电压3.3V恒定
.硬盘1脚DRV RST复位后电压5V恒定
.南桥虚焊无复位4.固件中心2脚PCI RST
BIOS芯片:
BIOS即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它是固化主板上的ROM芯片, BIOS芯片内的一组程序为计算机提供最低级最直接的硬件控制与支持 ,计算机的每次原始启动操作都是依靠固化在BIOS芯片内的程序完成的 ,虽然它是软件程序却相当与计算机软件与硬件之间的桥梁 ,这里就不多说了。

接口电路
并口(打印机口) 共25脚/
1-17脚是信号线对地数值基本相差不大 都在600左右 一般通过排感直接连接I/O芯片 有33欧左右 如果阻值相差太大 则I/O芯片坏 阻值中间有缓冲器 在开机后1-17脚上都有5V电压 如电压不正常为I/O坏
..后8脚为接地线1

2.COM口 共9脚 8个信号线 1个地线
打电阻20K欧档对地测阻值有3/5规律 3根对地阻值无穷大 5根对地阻值为5K欧
{加电测电压3根信号电压为-5V 5根电压为0V 串口是通过串口芯片到I/O的

VGA接口(外接显示器)
对地测试阻值 RGB信号对地阻值基本相等 在80欧左右 行场同步信号对地阻值基本相等 阻值在600欧左右   ^3 d0 |0 u% a( l; |; j在开机后 用示波器测 RGB信号在行场同步信号应有脉冲波形输出
有的笔记本必须按组合键 才能输出到显示器(注:实际维修中接口虚焊较高)
^
.USB接口 故障最高
5V供电对地阻值500多欧 2. 2根数据线对地阻值一样340欧
USB故障:1. USB对5V段对地阻短路造成1632 5对地短路开不了机 换USB接口
2.USB信号线断开L1 L2至270排阻至NQ/
3.USB口接地断开 L3
USB口供电损坏
USB时钟损坏 断线(很少)
5. 键盘鼠标口(与键盘芯片相连)
4脚供电对地数值600左右 1和5脚数据线对地数值一样
DDR 2.5V 测内存槽边的电容就行了 2.时钟SD是61脚有1.6V电压
QDDR是35 37 69 91等脚有1.6V电压 刚开机测量

笔记本主板部分检修总结:
过程 1.先看目测 烧焦烧坏少件连接
    2.测阻值  3.加电测3.3V 5V 12V供电 4.CPU是否发烫 硬启动是否完成)
     5.查BIOS信号线电压跳变次数(重点:内存与
    6.刷BIOS修显卡
笔记本电池:
.锂(离子)电池 LI-LON现可充放电800次 以前400次 单节电芯最低门限电压 3.6V或3.7V 如果低于说明损坏 老化 最高门限电压 4.2V或4.3V
.用二极管档测电芯两端的阻值 只能表现为无穷大或-1 绝不可能有正负值存在 是否电芯损坏( \8 ?3 3.用万能表直流20A档测电芯两端的刹间放电电流不能小于5A 否则电芯老化损坏 (注:测电芯两端的刹间放电电流时 时间一定要短 控制在1秒左右)
如果电池接口电路上带有37516/61040等2个芯片的电池不可以换电芯 否则电路板会锁死 换此类电路板时先焊地线再焊最高电压供电脚 在其次即从高电压往低电压焊
IBM ATR系列都有0175 0188报错
在关机的时候 机器会把关机的信息保存起来 每次开机的时候 机器就会检查每个硬件的信息(如换了硬件 内存 光驱等)在开机就出现CPU大小等信息 下面出现0175这时所有按键都不好用 只有电源开关键好用 : Z& s' q+ q7 Z. x
使用0715工具(一个解密狗 一张软盘)使用方法在开器背面有一个MINI插槽 在MINI槽把猫卡 网卡拔下来 我们会看到在插槽下面有一条形码以11S开头的 一共是22位代码把它记下来 A系列的有软驱 T与R系列的要把光驱拔下 找一下原装的IBM软驱把光驱固定架拆下 装在软驱上 把狗插到打印机口上 把软盘插到软驱 按开机键 这个机器就会自动从软驱引导了 之后会出现一段英文 让你输入22位代码 包括11S在内一共22位 在按回车键机器就会自动修复里面的信息大约30秒至1分钟 这个机器就会提示到A盘根目录下 这时机器修复完毕 关机把狗拔下 软盘拆下 装回原来光驱在开机就好了
注:A系列 A21P的机器在修复完毕后 开机黑屏(外接显示器不亮)这时找一下主板 ADP3421与ADD3410把这两个芯片拆下来后 就正常了 (这2个芯片没坏 可装在下一次维修的机器上照样正常 但装回去还是黑原因不祥 东芝的解密 可先拔CMOS电池 密码有些在COMS电池里 有的机器上有码片
华硕24CO2N IBM 24RF08CN 戴尔24NC02 IBM 24C02N 索尼与东芝通常为93XX 93系列的码片
有可用24系列与93系列读写器 读写即可
AMAX1632/1635/1630/1633
C当28脚有高电平3.3V输出, 7脚5V输出正常后 ,11脚将会有PG电源好信号5V电压输出 ,送到NQ系统工作供电正常, 21脚将会输出一个5V 的直流电压, 25脚3.3V 激放供电 ,18脚5V给内部激励放大器激放, 当5脚有20V电压输出时, 4脚将输出12V 电压给PC卡芯片, 2205 2201供电, 23脚到键盘芯片 4脚和6脚防止将PQ1击穿, 使PQ2 PQ4导通 ,5V又供给外部设备 ,CPU的主供电 19脚和24脚直流5V输出(保护直流5V)与21脚5V同时输出, 如果没5V输出 ,7脚和28脚或21脚短接出来5V ,说明MAX1632芯片是好的 ,当7脚有高电平控制信号后 ,16脚激放方波脉冲信号推动PQ3工作 ,19脚将有5V的直流变固定频率的方波脉冲信号推动Q4工作, Q3 、Q4工作后 输出5V的方波信号由16V产生的 经过PT初级线圈的储能进过PR82到稳压二极管到电容滤波后输出稳定的纯净的5V电压
系统供电电路跑线方法:
找大电感 3.3V与1脚和2脚相通的电感 5V与13脚和14脚相通的电感
  @2.找出高低端管 并确定分别为几V输出的场管 通过电感量与2个八脚开关相通的 确定分出高低短管 先找出地的低端管 另一个为高端管
判断10欧电阻好坏 用万能表量一下高端的地级与22脚是否相通有10欧的阻值 )

网友:
啊FA发F阿飞

网友:
楼主啊,这都啥时候的资料,好久

网友(2015-04-02):
貌似古董机子维修教程吧

网友:
教程  像迅维远程  可以看看    你那教程太老了

网友:
都是文字,看得头都晕了

网友:
对于我这种小白,完全看不懂。

网友:
新人默默路过

网友(2017-08-10):
小小白看不太懂啊

网友:
这事一起很久的教程了  估计现在有点难适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