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不触发.维修.文字不多.但决对是经验. 嘿嘿

楼主(2014-09-04):
今天接到一台HPV3000 AMD 独桥的MCP67 ,按开机键没反映...根据自己的维修经验直接加焊这个MCP67.用北桥的温度曲线.做.已经修了很多这个故障的这样的机器了。.并且好象是这个类型机器的通病.修好后最好改风扇长转.应为是AMD的U.加上独桥.我感觉这是必须改的

网友:
按开机键没反应,待机是多少呢,  干桥好了吗?

网友:
这个也可以

网友A:
最后咋样了,能不能说清楚点,不能这样啊楼主

网友(2014-10-08):
怎么不说结果的啊,,怎么样了啊?

网友:
楼主就是不厚道。。说话说半截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咋样了,能不能说清楚点,不能这样啊楼主

=。=他就是教你方法的,说明桥问题,V3000的通病,话说又见了。。。。

网友:
应该是修好了吧,不然楼主不会发吧,不过楼主澄清下的好

网友:
多打几个字吧,故障现像什么的。谢咯

网友:
V3000的通病

网友:
按开机键没反应,待机是多少呢,  干桥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就是教你方法的,说明桥问题,V3000的通病,话说又见了。。。。

好吧,知道了,谢谢

网友:
是桥坏了吧

网友:
这个桥一般都会好。除非你把桥做死了。

网友:
单桥的主板 如果没有短路进水的现象的话都是先做桥的

网友:
你是说散热不好导致桥虚焊,加热就OK 是吧

网友:
按开机键没反应,做桥能好?故障现象能不能说清楚些啊,什么叫没反应

网友:
通病,V3000,AMD的板子就坏桥,

网友:
这是通病,修完也是用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