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完系统俩天显示NTLOK IS MISSING PRESS CTKL+ALT+DEL TO RESTAR的英文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4-09-04):
装完系统俩天显示NTLOK IS MISSING PRESS CTKL+ALT+DEL TO RESTAR的英文就不能用了   求各位高手赐教一下。。。

网友A:
重装一下试试,一般是软件问题

网友B:
你把MBR重建一遍,用安装版系统安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一下试试,一般是软件问题

系统也装了好几篇了  总是装完几天就又出现这种问题了  换硬盘了  问题依旧  。。。。怎么办求解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MBR重建一遍,用安装版系统安装一下

MBR是什么????新手不懂  求解    总之系统也装了好几次都是两天后系统又没了  硬盘也换了 问题依旧  谢谢

网友:
重建主引导分区,要进PE系统里面选那个分区软件,里面有个重建M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