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T(大吉)开关电源13.8V25A维修求助 .

楼主(2014-09-04):
原此处电容(7815整流稳压)漏水(所有机子的通病),此件为已更换后的电容(拍照角度)。此机原更换此电容后可正常使用,但因放置长久不用,现试机接220V电源指示灯不着,只有7815工作、散热风扇工作,其它的即无工作。中间电容右则的变压器是供7815用电。左上角第一个是220V指示灯,第二个是稳压工作(输出)指示灯),第三个是稳压输出开关,(此机插交流7815输出风扇即工作),如交流指示灯亮则有稳压输出,如不亮则无稳压输出,现故障应是交流高压部份出现问题,道行不够,头大,无从下手。谢谢

网友:
上照片吧。不然不好判断噻。并且将电路走线简单滴画出来为好。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不明白咋回事

网友(2014-10-06):
明显的几个电容怀孕了 ,先换了在说把

网友:
看下是不是保护了,附电源正常就查驱动块了

网友:
变压器旁边的大电容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