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屏还有没有的救!

楼主(2014-09-04):
换过驱动板、屏线 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程序不匹配

网友:
   我换上同一型号屏的驱动板还是一样的。屏下半部分画面不是卡在那里的,就像分屏了一样 会跟着上面一起动

网友:
这个现象。是逻辑版虚焊现象。升压部分的电容加焊。应该会好。

网友A:
    看现象。一般来说。屏应是好的!是一种典型的驱动板程序问题。可以用通用驱动板刷对应屏的程序再验证一下!

     有空把屏的型号报一下。你用的什么驱动板  刷的什么样的程序说一下!我们看继续帮帮你啊!

网友:
加焊屏芯片看看

网友:
屏 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现象。一般来说。屏应是好的!是一种典型的驱动板程序问题。可以用通用驱动板刷对应屏的程序再验证一 ...

原谅我的无知,确实是程序问题!

网友:
板號一樣.程序不一定相同.

网友:
下次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经验就是这样慢慢积累起来的

网友:
你这个是驱动板,视频分辨率没有 调节对,如果是买的通用驱动板是可以调节的,原装的要一样的型号,和内板哦

网友B:
忘了说
补充:通用版调节方法,在驱动板上有,如果在淘宝上买的,问问店主或有使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了说
补充:通用版调节方法,在驱动板上有,如果在淘宝上买的,问问店主或有使用方法

谢谢,已经查出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
这样程序哪里有下载

网友:
这个当然的得救 了

网友(2014-10-06):
"谢谢,已经查出是程序问题"
我们也一起学到了一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