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修过三星显示器P2770FH的 27寸的

楼主(2014-09-04):
有 没有修过三星显示器P2770FH的 27寸的 开机屏幕一点不亮
点不亮

网友:
说详细一点,或者拍个图吗?你这样问谁能回答你?

网友:
看显示器灯亮吗,如果不亮就是电源板的问题,要是亮去保护

网友:
查供电 和灯管

网友:
看电路板 电压

网友:
电路板输出有电压 刷程序

网友:
主要查高压电路

网友:
笔记本版块发这个啊

网友:
你是来打酱油的吧

网友:
显示器总共才那么几个东西,驱动板,电源板,高压板加一个屏才,你换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显示器: 查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