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代进水无WIFI修复一例,来看绝对有收获……

楼主(2014-09-04):
接到一台进水的4代,明显的故障是三无,撬基带CPU和字库重植后,三无修复,但是WIFI打不开。维修过程走了一些弯路,总结出点东西,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苹果维修 一、首先是清理WIFI附近的腐蚀点,无效,就直接换了WIFI模块,因为4代WIFI非常容易吹坏,换一个不好,接着又换了几个,还是不行,打击得狠。二,在确定自己手工没问题以后,把图纸翻出来,仔细看了以后,确定下来,WIFI是否正常工作,快捷的方法是量三个点就可以,如下图:
晓军哥哥
微芯苹果
微芯苹果为分是,第一点,C152_R,这个是B+供电点,这个一定得有。第二点,就是PP13_RF,这是32.768KHZ的时钟输入,第三点就是L21_RF,这里正常的电压应该有1.5V。这三点就能让WIFI正常工作起来,本例的弯路就是在这个点的维修,换了好几个WIFI模块,都不能正常工……
苹果维修 三、以下就是试着分析为什么要去测量L21_RF的电压:在确信自己换的没问题以后,翻出原理图,看到L21_RF是跟C136_RF组成了一个LC的振荡电路,这里没有外接供电,简单的理解为模块自身产生,并且给自己的模块工作提供一个参考电压或者叫辅助电压,只有这个电压正常,才能说明模块自身进入了正常工作状态。这个电路上只有三个元件,一个是模块自身,一个是电容,一个是电感
微芯苹果
走弯路的时候,换几个模块,L21_RF上量到的电压都是只有0.45V,没有达到图纸中标的1.4V(实测正常值是1.5V),由于是进水的,量这个点没有短路,L21_RF也是通的,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换了L21_RF,结果电压正常了,(证明进水L21_RF自身短路损坏了)WIFI正常工作 了。实物图就不上了。
微芯苹果 修好这个故障以后,再去翻出4S,5,5S的原量,发现这几个机型的WIFI都用到了类似的LC电路,在这里都列出来,供大家在WIFI维修中作个参考吧。

windlovetao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手机维修呀

网友:
原来如此,呵呵。。

网友:
蒙圈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 你貌似发错了板块了吧

网友:
乱发东西哦

网友:
什么乱发东西

网友:
发错板块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