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S131B11T不触发,

楼主(2014-09-04):
接了一台索尼SVS131B11T不触发,客户12年7月买的他说刚刚过保修期就拿来了,我拆出来看了下内存CPU都板载的,连IO都是BGA封装的,开关有3.3V 有跳变,放了一下电,可以自动触发亮机,插回COM电池开按开关就不触发了,索尼的机子没有图纸也没有经验,求一个分析,时序 谢谢,有时候多按几次能开一次机,

网友:
不好修呀 换主板呀呵呵

网友:
板子要是值得修就去修不值得就换

网友A:
是不是后面的短路的保护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后面的短路的保护了啊

嗯,也在查这个问题,现在还是一样,这个是出发后才有3V5V的,

网友:
修机器没有图的话那是很难,换板吧

网友B:
我也修过这样的情况,不稳定的,换板算了

网友:
刷个BIOSS试试吧

网友C:
插COMS就不开了?查查吧,找个图纸

网友:
找到问题了,感谢大家提出的,,每次放电都可以自动开机,以前修的华硕就是这样,不是IO就是休眠开关,我就按这个方法去看了一下屏上的磁铁对下来的休眠管,这个休眠开关不跟开关一起在一个小板上的,所以没注意到进水,现在是休眠开关小板那里有水进过,有短路了,拔掉排线OK,这个下步就是慢慢搞小板的清理了,稍后上图

网友:
供电有电压吗

网友:
3v   5v  待机有吗

网友:
用示波器查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COMS就不开了?查查吧,找个图纸

找到问题了,感谢大家提出的,,每次放电都可以自动开机,以前修的华硕就是这样,不是IO就是休眠开关,我就按这个方法去看了一下屏上的磁铁对下来的休眠管,这个休眠开关不跟开关一起在一个小板上的,所以没注意到进水,现在是休眠开关小板那里有水进过,有短路了,拔掉排线OK,这个下步就是慢慢搞小板的清理了,稍后上图

网友:
最后刷个  BIOS  YIBAN  HAO L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问题了,感谢大家提出的,,每次放电都可以自动开机,以前修的华硕就是这样,不是IO就是休眠开关,我 ...

对哦   索尼的休眠感光器跟磁感器都容易坏  好多会导致风扇狂转掉电。。

网友:
我遇到过很多SONY的都是有时可以开有时开不了,电流只是到0.2有时还会断电,完全判断不出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修过这样的情况,不稳定的,换板算了

找到问题了,感谢大家提出的,,每次放电都可以自动开机,以前修的华硕就是这样,不是IO就是休眠开关,我就按这个方法去看了一下屏上的磁铁对下来的休眠管,这个休眠开关不跟开关一起在一个小板上的,所以没注意到进水,现在是休眠开关小板那里有水进过,有短路了,拔掉排线OK,这个下步就是慢慢搞小板的清理了,稍后上图

网友:
我遇到一个索尼 不触发,拔掉COMS电池 就好

网友:
细心总会发现问题的根源所在

网友:
3v5v  换了没有

网友:
把EC的开机触发引脚用一根线直接飞到开关按键的3.3V上面。

网友:
北桥换了就好啦.

网友:
呵呵,怎么转为解决

网友:
在哪设置的

网友:
你放一天试试,估计又会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