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 上电池自动开机

楼主(2014-09-04):
遇到这种情况 一个个排除 最后确定为主板上问题可能有短路 拆掉防护盖 用烧鸡法 烧  没有烧出来
微芯苹果- E$ S" V* i  _  m) N         两个手机都是这种问题 摔过的机器   是不是这个算通病呢

网友:
自动开机能亮吗

网友:
一般五代USB接口芯片容易坏 也叫充电芯片

网友:
恩,是吗,这个跟U2有关吗?

网友:
小小白多谢大神们的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