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安装win7时出错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09-04):
不少用户在使用U盘装win7系统时候,都有遇到过系统出现“缺少所需的CD/DVD驱动器设备驱动程序,“下一步”按钮呈灰色不可点击状态”的提示。这是怎么回事呢?遇到这问题要如何解决?今天U大侠小编就和大家说说U盘安装win7时出错的解决方法!

win7

  1、遇到这种问题的用户只要把U盘拔了重插即可。如果仍然没有解决,则可能是你将U盘插在扩展USB插槽中了,只要将优盘插在主USB插槽(例如台式机的机箱后侧直接连接在主板上的USB插槽)即可正常安装了。而若是笔记本电脑,可以尝试更换USB插槽来解决。

  2、除了使用U盘安装Windows7会出现这种问题外,一些老式台式机在安装时也会出现类似问题,这主要是由于Windows7安装程序无法识别IDE物理光驱或硬盘所造成的,Windows7没集成南桥芯片的驱动,而主板上的IDE接口就是由南桥提供的。这种情况下,可下载你的主板南桥或者北桥芯片驱动,然后拷贝/解压到一个U盘中,安装的时候插入U盘添加驱动即可。

U盘安装win7时出错的解决方法udaxia.com/wtjd/10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