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B+电压低

楼主(2014-09-04):
联想G470本本,B+4.6V,怀疑后继短路拉低,换过比较器和电源管理芯片,这种情况一般怎么查,求维修思路。

网友A:
公共端阻值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端阻值正常吗

公共端300多,5V400左右,但3V对地阻值只有170左右

网友:
换个待机芯片看看

网友:
点火回路有问题啊,

网友:
电流多少啦。应该没过隔离保护电路吧

网友:
烧烧看。不知道可行

网友:
电压低的话,如果后面没有短路的 话可以 拆点火的 二极管试试

网友:
看图纸啊。,,

网友:
后段短路,烧鸡吧

网友:
小小白受教了。。。

网友:
感谢版主。共通进步

网友:
400多的上下管换掉试试

网友:
重点查点火回路

网友:
烧鸡把  屌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