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秒杀V星MS-7596 AMD 769不跑码,铁板~

楼主(2014-09-04):
昨晚刚发贴找会自信,今天我又来了。

V星760 客户自己说不跑码,接手一看,给人修过!动过BIOS,修过V星的小八角!

看来是上家修好了供电,后不跑码去刷BIOS,结果没好就给客户说不能修了,现在到我这儿来了!
心里想得也不是个事啊,既然是不跑码了,该查的上家肯定查,看来不是那么容易修,要么上家技术不行~要么是磕到死他也不让我修好的板子!
先测供电,一步一步来~~

内存供电正常。

CPU供电也正常。

桥供电正常。

总线供电正常。
接下去就时钟复位了。
两个条件也都正常。

测一下开关针,看看,也是正常。还有一个重要的供电VDDA2.5我怎么会忘记呢。修过几次不跑码是这个的问题

正常,没捡到!! 还有一个25M晶振,这个也是重要条件之一。

一脚1.26V,一脚2V,明显不对劲,应该是在1.6V左右的~~换晶振

结果还是一样~~可是徐大大讲过,25M晶振没电压,桥挂,我这个是不是南桥也挂了。我用风枪吹一下南桥看看。

哈哈,跑码呢,听徐大大的话准没错!!上BGA加焊桥,用风枪吹是确认故障点,如果这样就还给客户,不用2天就返修了~!,结束,过程还不到10分钟,今儿真高兴~~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8925-1-1.html公布迅维二手区一骗子,有兴趣的进来看看,小心里面的收货地址

网友A:
供电VDDA2.5是什么电压,忘记了,帮忙提个醒!

网友B:
我也是复位有了就干BIOS,结果忘了25晶振和桥

网友C:
楼主VDDA2.5是在什么位置测量的能不能图文并茂说明一下~普及一下我们新手

网友C:
顺便我还有个疑问~25M晶振我记得是给网卡的吧~为什么它没电压就是桥挂呢?晶振没电压是北桥挂还是南桥挂呢   希望楼主给我这个小小白普及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顺便我还有个疑问~25M晶振我记得是给网卡的吧~为什么它没电压就是桥挂呢?晶振没电压是北桥挂还是南桥挂呢  ...

AMD还有一个25M的晶振在桥那里,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VDDA2.5是在什么位置测量的能不能图文并茂说明一下~普及一下我们新手

在CPU供电那里,一般是1117降压,或者运算加MOS管来,可以在假负载上面测了,PLL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VDDA2.5是什么电压,忘记了,帮忙提个醒!

就是假负载上面的PLL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复位有了就干BIOS,结果忘了25晶振和桥

加点分把,要换个东西。。

网友:
还是不错的,维修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CPU供电那里,一般是1117降压,或者运算加MOS管来,可以在假负载上面测了,PLL就是了

谢谢楼主~忘记了

网友:
我记得这个电压如果偏低会导致带不动负载 4秒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还有一个25M的晶振在桥那里,你可以看一下

看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
z瞳的技术有8层高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VDDA2.5是什么电压,忘记了,帮忙提个醒!

VDDA 2.5V一般也是工作条件测试电压之一。

网友:
最后把桥重新值下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顺便我还有个疑问~25M晶振我记得是给网卡的吧~为什么它没电压就是桥挂呢?晶振没电压是北桥挂还是南桥挂呢  ...

25M的晶振两端要是压差异常的话,南桥也不会接受到信号波形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25M的晶振两端要是压差异常的话,南桥也不会接受到信号波形工作。

那这一个25M晶振应该不是网卡晶振吧?网卡是不是集成到桥了?

网友:
楼主风枪吹的会不稳定把

网友F:
用风枪吹下南桥就能跑、、、、?我从来不用风枪吹桥的。。。怕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风枪吹下南桥就能跑、、、、?我从来不用风枪吹桥的。。。怕吹坏。。。

用风枪吹南桥这里可以判断本身虚焊情况。

网友:
我觉得上家不修的原因应该是知道桥有问题了,我们这台式板的话,测过桥的问题基本不修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

网友:
用的长久吗

网友:
已记录哈。   有的时候不跑码 我还真不知道查这么多东西

网友:
我也是修到不跑码时不是刷BIOS就是干桥,25M晶振没有量过,下次就要注意了

网友:
楼主很注意细  节      我一般也就是供电  时钟  复位搞搞就算了  说桥问题  因为就30块  搞那么久。。看来为了技术还得多耐心啊

网友:
AMD板子一般北桥虚焊的多,没想到你这个是南桥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一步步测量 到修好 不错

网友:
把各种供电的检测方法拍下来 多好         给小白点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风枪吹下南桥就能跑、、、、?我从来不用风枪吹桥的。。。怕吹坏。。。

加焊就行了。,没必要风枪吹,温度低

网友:
学到了 谢谢了

网友:
好技术,AMD南桥虚焊的还真少见,修过很多北桥虚焊的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流程修板果然能快速找到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长自信 。可能人家也怀疑桥了,放弃了

网友(2014-12-10):
引用 网友C:
顺便我还有个疑问~25M晶振我记得是给网卡的吧~为什么它没电压就是桥挂呢?晶振没电压是北桥挂还是南桥挂呢  ...

25M这个是AMD的相当INTEL的32.768

网友:
bios刷过都不行

网友:
加焊桥热风枪要有多高℃,一般多长时间啊

网友:
学习了   很牛  不知道我何时才能秒杀

网友G:
LZ是加焊了一下,还是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是加焊了一下,还是换了

加焊而已,加焊以后不稳定再来

网友:
说白了就是加焊桥嘛。经常干的事,,是不是又加焊挂掉

网友:
5M这个是AMD的相当INTEL的32.768

网友H:
是呀vvdda是哪里呀!

网友I:
楼主有思路维修神速啊 。VDDA2.5这是在哪查

网友:
一般先热一下桥看看

网友:
请问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没有BGA的话是不是就没法修好了呢

网友:
楼主发贴很辛苦呀,感谢,你的贴子很详细很通谷,很让人理解。

网友:
你测的晶振两脚不是都有偏高的电压吗?怎么又说两脚没有电压,桥挂?南桥晶振不是32.768KHZ吗?

网友:
V星的板不好修,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思路维修神速啊 。VDDA2.5这是在哪查

假负载上面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呀vvdda是哪里呀!

假负载上面就有了

网友:
就是假负载上面的PLL

网友:
楼主这个案例好,25M 晶振,VDDA2.5v,以后我也要多注意一下

网友:
还是不错的,维修要细心。

网友:
呵呵 我一般碰到这种问题 首先都会压压桥 试试 不过还是用风枪吹吹靠谱

网友:
这种涉及到加焊就会好的,一般都不敢收钱

网友J:
请问     显卡插槽的第几脚是时钟复位     菜鸟一个

网友:
徐老大的理论很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     显卡插槽的第几脚是时钟复位     菜鸟一个

A13 A14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VDDA2.5是在什么位置测量的能不能图文并茂说明一下~普及一下我们新手

宵宵,别谦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