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一直绿灯但是屏幕无显示?

楼主(2014-09-04):
显示器指示灯正常,但是就是屏幕无显示。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8925-1-1.html公布迅维二手区一骗子,有兴趣的进来看看,小心里面的收货地址

网友:
找4跟灯管外接试试看看亮不亮!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示器?接信号按键盘窗口键看看屏幕左下角是不是有变化,确定一下有没有图像!

网友:
驱动板坏了把

网友:
没有背光吧?用手电照照看屏幕上有没有图像?

网友:
一半显示器坏了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指示灯亮正常的话
检修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板    灯管  查一查

网友:
指示灯亮。你试下按键关闭正常不。假如正常。直接干高压。
外接灯管。测试灯管。
检查电容。高压芯片。管子。
偷懒的。直接改通用高压条。很简单的问题。
不过看你的帖子,你应该不是同行。也不是维修的。只是来问问题的。
直接拿去维修部。收费应该70大洋上下。

网友:
查查 高压板
用试灯看看 灯管能点亮吗

网友:
查高压和灯管

网友:
我也有一台,灯管高压换了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