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amsung NP350V5C__LA-8861P用电池大短路

楼主(2014-09-04):
接修一台三星Samsung NP350V5C__LA-8861P  本了,单用电池和适配器都可以开机,同时用时会大短——电池用别的机子测试过是好的

这个充放电芯片采用的是BQ24725方案,如下图

现在的情况是换过BQ24725   换过PQ207  PQ201  和PQ202,这三个MOS管的G对充放电芯片没有断路,  拆掉PQ207也不会大短路,但在实际测试中在大短路的时候PQ207的G极电压也只有1V左右   ,123脚电压也稳定在10V左右,所以没有思路了,求助大家帮看看 \\\\\

首先,先谢谢大家的回复,但也请看看,我说过了PQ207  PQ201 PQ202换过了,充放电芯片也换过,我说的换过肯定不止一次,还有测了上面三个MOS管G级对充放电芯片没有断路  也就是说G极没有开路的

所以请大家仔细看看再回复好吗?

网友:
请仔细看看成吗?PQ207  PQ201 PQ202都换过了

网友A:
看看 是不是下管击穿了,

网友:
同时用会短路,那还是充电电路上面的问题,能不能用烧鸡法

网友B:
一般是电池的放电管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 是不是下管击穿了,

PQ207  PQ201 PQ202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电池的放电管击穿了

PQ207  PQ201 PQ202都换过了

网友C:
应该放电器短路了,这个好修。量一下电池口周边。没有短路就换充电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放电器短路了,这个好修。量一下电池口周边。没有短路就换充电芯片了。

你说的三板斧我都用过了,给点建设性建议

网友:
看看PCB板层有没有短路的?PQ207的位置。

网友:
会不会隔离电路出问题,查查

网友:
换一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
修短路不难。

网友:
我是小小白,把图中还没拆下来过的管子都改了试试看。

网友:
说的好轻松的,请给个思路

网友:
查一下充电电路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