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相信自己的技术 能把希捷250G .12盘修好, 小弟这有个250G的 不认盘,嘻...

楼主(2014-09-04):
如图。  不认盘  但电机转动正常   而有时候能听到几下磁头敲盘的声音 不是很大  不像敲盘的那么大声   现在小弟只好慢慢试 ,附加数据恢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罗工!!!!!!

联系方式   这版块有谁

网友:
试下按固件门来修!

网友:
你出钱,马上就有人联系你的。

网友:
出价多少呀

网友:
是学校的资料, 不过已换过新硬盘了  学校说贵就不要了也没什么很重要的资料。

网友:
还以为是修好了,分享经验的呢,这个看看路过了

网友:
唉,白来了

网友:
有敲盘声,只是不太响,大概是这个情况吧.
其实,硬盘敲盘声到底多大,才算敲盘呢?这个没有标准,一般认为,跟好硬盘转动不一样的声音,都认为是异响,或者敲盘。

网友C:
如果,数据不是很重要,就随便弄都没关系,先按照固件门的处理方法,处理一下,实在要换磁头,就放弃吧,因为,数据不值钱,不必要投资太多。

网友D:
数据恢复 贵就不要。贵是能接受什么价位? 资料可有可无的情况要100也许也嫌贵吧。反正都是不要的。就随便搞着玩呗。有敲盘声磁头损坏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网友E:
既然数据不重要, 就不用在这里找人修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数据不是很重要,就随便弄都没关系,先按照固件门的处理方法,处理一下,实在要换磁头,就放弃吧,因 ...

嘻嘻 不过.12的不会修耶。 .10以下的就可以乱搞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据恢复 贵就不要。贵是能接受什么价位? 资料可有可无的情况要100也许也嫌贵吧。反正都是不要的。就随便 ...

我也认为是磁头坏的比较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数据不重要, 就不用在这里找人修复了

恩 也 是哦, 只是想发表下谁修过这个250.12的盘 有什么好的经验分享  我自己也再修修看 看看能数据恢复不,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嘻嘻 不过.12的不会修耶。 .10以下的就可以乱搞搞。

固件门故障的处理,论坛到处都是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方式   这版块有谁

找超级版主罗工SAS

网友:
小小白多谢大神们的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