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导一下

楼主(2014-09-04):
本人是修笔记本的自己的酷派9070+xo触摸屏不能用外观好的》想请教一下大家是触摸屏坏了吗

网友A:
你可以买一个触摸屏,不要撕膜,试一下如果不是触摸屏问题,出运费退掉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买一个触摸屏,不要撕膜,试一下如果不是触摸屏问题,出运费退掉就行。

哦。好吧试试吧。谢谢

网友:
不试怎知道?触摸屏、主机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