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显存坏一个能取下2个显存2G改成1G不

楼主(2014-09-04):
HP CQ32显存坏一个能取下2个显存2G改成1G不,手上没这种显存芯片
芯片

网友:
敢问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楼主是什么意思还真不懂,2G显存?

网友:
难道1个显存就1G吗,本身2G,去一个也可以用吗

网友:
可能需要改通道什么的才行!

网友:
应该不行的,这种试验我做过了,四颗分别一颗颗去。楼主还是死心吧

网友:
是爆珠子的话,有可能显存还可以值一下,再用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搞法 应该不行的吧 楼主搞成功了要公布的哦

网友:
没试过,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显卡上能取。本来是花屏,取了后更花。不敢直视。但能显

网友:
速度显存色度显存应该是各一颗吧

网友:
在找一样的显存,不行

网友:
取掉会花屏的,有的机器还不显示,
楼主cq32有2g那么大显存吗
显存芯片上面的1g和2g应该是代表要同样的8颗才1g和2g显存吧

网友:
建议不要这样 很容易烧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