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A8 CPU的时序谁有没?

楼主(2014-09-04):
AMD A8 CPU的时序是怎么样的?一台DELL M531R 现在独立显卡部分供电全部没有,其它电压都正常,APU_RST#为高,现在整机一直在复位,不跑,此机为集成AMD A8 CPU,有图纸没时序,请高手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现在没有

网友:
此机 桥上几个电容为0欧是正常的,独立显卡供电部分在亮机后也是不出电压的。
在量电压时手无意间碰到网卡供电IC上被烫到,一量短路了,拆了,亮机,此机修复。
网卡烧引起PLT_RST#反复(用万用表量正常,用示波器可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