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I7跑马卡死

楼主(2014-09-04):
一个苹果I7的笔记本,拿来时候cpu集显供电短路,待机电流0.3a,换集显供电mos管和驱动IC后可以上电了,测内存波形有几秒跳变,不插内存可以报警,就是不显示,是不是u挂了呢,这个是bga上去的,有其他方法判断u吗

网友:
换个U试试被就知道了。

网友:
不好说啊,苹果 不好修

网友:
显卡是不是有问题哦

网友:
装系统试试看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人家都不显示 你还.

网友:
17应该档显卡  看看显卡的供电 正常不   显卡有晶振吗 有的话 先换个看看吧

网友:
我想也应该是显卡

网友:
显卡那块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个人感觉CPU坏的可能性很低,重点还是显卡部分

网友:
先刷个 BIOS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