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540S 无CPU电压

楼主(2014-09-04):
  今早接了同行一台4540S机器,说不开机 ,擦上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16就掉了,有时0.07,心暗想,这不是少电压吗,应该好修,拆机一看,上家只换过BIOS 其它都没动,用示波器打电压只有CPU电压没起来 ,其它电压都OK了,各位大神之教下怎么查,这机器是I5  三代U,没有图纸

网友A:
补充下,CPU芯片是9531,谁有这芯片的PDF阿

网友:
CPU电压的产生条件是否俱备。

网友:
先把cpu电源管理芯片换了不好再查

网友B:
这机器CPU电压和BIOS和PCH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CPU芯片是9531,谁有这芯片的PDF阿

什么9531,是不是ISL95831.

网友:
感谢 ,饼哥做的时序分析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CPU电压和BIOS和PCH有关系

恩,没有图纸就只换了个BIOS 还没好呢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