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 1.0 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4-09-04):
走XP滚动条处死机,WIN7系统也一样。然后把网卡在COMS下关掉就一切正常了,但是网卡又没有量出有问题,手里也没有网卡芯片。和BIOS有关系么?

网友:
把南桥换了,99%能好

网友:
同意2楼。先换个南桥吧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是网卡引起的

网友:
先拆了网卡,看看,不行再加焊下南桥,再不行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取掉网卡芯片,加独立网卡

网友:
直接换南桥,南桥坏的最多

网友:
弄过南桥问题,先也是网卡拆了就好,换新的下去也不行,最后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回独立的行吗!如果行的话以后就用这办法了。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