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暗屏

楼主(2014-09-04):
昨天搞好了能触发,LED,换全新的也是一样,就是开机暗屏查屏线接口供电 1。2脚 3。4脚 20脚 24.25脚供电正常  21.22脚EC发过来的为0V。不知道是什么意思,0V正常吗,能改线路吗?有修过这类型的吗,真的头疼,帮忙下大神们

网友:
帮忙看以下,各位,我修到破溃了

网友:
高手啊,帮忙

网友:
哪个是开关信号/亮度调节

网友A:
那两个没有肯定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没有肯定暗啊

能改吗,那2个是EC发出的,EC昨天换了个新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没有搞好,看看谁搞好发个经验!

网友:
有谁有过这样的维修经验

网友:
那两个没有肯定暗

网友:
直接改屏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现在不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很纠结,因为换个新的LED屏也是暗屏,板上屏线接口工作的3个必要条件也满足,没头绪

网友B:
飞线试试看亮不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线试试看亮不亮

飞什么线,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飞什么线,能说具体点吗

给为0v的哪两个脚高电平 看看亮不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为0v的哪两个脚高电平 看看亮不亮

接了2个高电平还是暗屏

网友:
如果飞线不行。那就飞别的地方3.3V

网友:
Dell机器暗屏的我修过几台都是屏供电的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了2个高电平还是暗屏

检修屏电路

网友:
按照电路图好像条件都满足吧。你看看屏线接口,不妨加焊一下。。。

网友:
看下门开关。。。。

网友D:
飞个3.3V到21p
维护勇气
飞了个3.3V信号过去还是一样暗屏
详情

网友:
你拉上去的线就量有电压没

网友:
暗屏 查不出来 就飞线搞定

网友:
DELL的LID#容易出问题的。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个3.3V到21p
飞了个3.3V信号过去还是一样暗屏

网友:
拉个3.3V给21脚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点杂,上次遇到一台也没有搞定,只好花钱找人搞

网友:
21脚是背光开启,没有肯定不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