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4 用适配器 进系统掉电 求解!!!!11

楼主(2014-09-04):
三星R464 用电池一切正常 。插电源开机快要进系统的时候掉电 、用电池开机进系统里面不能插电源(一插电源就掉电)。插电源不进系统不会掉电。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
进pe掉电吗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是不是电源头的电跑到电池接口上去了

网友:
应该主板供电不正常到时候的,

网友:
貌似这个机器没有大电容

网友:
查查电源接口是否已经松动了。

网友:
这机器有大电容吗。。。

网友:
解决了吗,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电容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