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00 9063P 不通电

楼主(2014-09-04):
型号:Z400
板号:VIWZ1_Z2 LA-9063P Rev:1.0
问题:不通电   CPU上管烧了个坑
现问题是PQ301  不导通 直接接通PQ301的话PU301发烫
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各电感阻值都正常                             PQ301的G极为0V   ACOFF 0.33V  ACON  0V   PACIN OV  PR301 一边为19V一边为0.5V
PU301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的情况  现不知道 从何查起 是从EC   还是那里查

网友:
PU301发烫可以查下本身工作条件情况,这里先解决ACON  0V   PACIN OV的问题 ,PQ301 G级电压自然就正常了。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头大了

网友A:
楼主能把这个机器的图纸分享给我们大家吗?
我们给你分析看看?

网友:
没有图纸怎么分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把这个机器的图纸分享给我们大家吗?
我们给你分析看看?

联想Z400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图纸,太感谢了,我晚上下班回来再看看。

网友:
还好板层没烧啊

网友:
CPU或者下管,和电容

网友:
板层没烧啊

网友:
烧了。我把板层烧的坑用绿胶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