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进PE看不到u盘盘符

楼主(2014-09-04):
用U盘重装系统,能启动进去后看不到U盘,在diskgen分区工具下面也看不到启动的U盘,这个问题发现在新款的电脑下面,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哪位大师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用WIN8 PE就可以看到硬盘

网友:
换个新的u盘PE

网友:
是不是U 盘系统坏了,我有过一次U盘系统坏了都不知道进PE看不到硬盘,说是人家硬盘坏了

网友:
可能是usb3.0接口的机器吧,这个正常,用win8的pe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前几天我碰到了一个这种机器,新的,只有两个USB3。0的接口,真操蛋呀,装系统怎么也装不进,进PE找不到优盘,最后在直接Ghost装的系统,新机器真操蛋

网友:
好 这个就很好,灰常好,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
用WIN8 PE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