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无待机

楼主(2014-09-04):
一台联想Z475 无待机3/5V  芯片是RT8206M  VIN有19   LDO有5V出来了。3V5V EN只有0.8V。芯片换过
几个了还是一样。上拉的PR252的39K是正常的PR251没装但是和SYS-SHDN#相连的,查SYS-SHDN#相连到
Q10把它拆了还是一样,没有再连到别的地方了。芯片又没问题,外接的都断开了,为什么开启EN只有
0.8V呢

网友A:
你好,查下SYS_SHDN#,信号来源,查VGA_OVT#,TEMP_ALERT#,意思是查SYS_SHDN#相关,EN是高电位,才开启3/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查下SYS_SHDN#,信号来源,查VGA_OVT#,TEMP_ALERT#,意思是查SYS_SHDN#相关,EN是高电位,才开启3/5V ...

我拆掉Q10还是不行,但是我割断到Q10的连线,EN有5V 待机就正常了,SYS-SHDN#真不知道还连到哪里,会是温控芯片坏引起的吗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测下那个PL9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那个电压是1.1V的待机也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测下那个PL9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那个电压是1.1V的待机也会出来的。

客户已经拿走了。

网友(2014-10-27):
图纸上面有时序,先出3 5v  按键按下去之后EC第一步就去开启1.1v和让3 5V接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