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联想Y470从黑屏到4分屏维修过程

楼主(2014-09-04):
笔记本型号:联想Y470
主板型号:  LA-6881P
第一次发笔记本维修贴,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来。
客户拿来的时候,内屏黑屏,外接有显示
维修过程:首先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问题,代换内屏测试,屏幕分成4份。。
。。。。。。。。。。

看论坛上很多说 换显卡 必好。
然后 先加焊一下吧,上BGA

晕  还一样

图纸 屏信号都进PCH的

换个桥

更晕了   故障依旧

把原来码片备份,刷上  亮机  屏幕显示正常了
装机 测试  疯了 又是4分屏

拆开屏线看到有断线 补线  ok

这个贴纸没什么技术含量,其实就是屏线引起的,但维修过程可以做一个教训。一定要搞清楚问题原因对症下药,否则盲目焊桥 换显卡很容易扩大故障。

这个图片都是修好后拍的几张,因为当时没想到要发帖子
请各位看官们给加个分吧,想下个图纸都没分了。

网友:
以前多是修修显示器和台式主板,笔记本维修思路和方法还需要提高

网友A:
如果要到这个问题就外接试试,如果不花就换屏线和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到这个问题就外接试试,如果不花就换屏线和屏

客户拿来时是黑屏  外接显示,但换屏幕后成了4个分屏显示,所以 。。。。。  思路就乱了

网友:
集成显卡来的

网友B:
楼主一专多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专多类,厉害

只是经常潜水看帖子学习, 都敢上手 但都不精啊。     有句话说我合适:无知者无畏啊

网友:
一般4分屏的故障都是程序引起的!屏线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C:
Y470不是双显卡吗?给显卡上BGA不知是哪一个显卡?

网友:
学习了 ,先简单后复杂是维修的基本准则

网友:
引用 网友C:
Y470不是双显卡吗?给显卡上BGA不知是哪一个显卡?

CPU集成显卡,还有独立的显卡,给独显上过BGA了

网友:
呵呵   这个机子我也修了台

网友:
值得注意,屏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