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楼主(2014-09-04):
B460E   GM45的芯片组,不开机,有时用镊子短接晶振可以开,有时压南桥按开关可以开,,,请问高手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是南桥虚焊了,重新植球吧。

网友:
怀疑 就焊一下试试看 别人的回答只能做参考

网友:
按压南桥可以解决问题,那就先加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