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宏基19寸显示器黄灯狂闪故障求解

楼主(2014-09-04):
一宏基x193hqv  19寸显示器接上电源黄灯狂闪,不接屏线时指示灯正常。一接屏线黄灯就闪起来了。。。。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情况。求思路啊。。。。

网友:
屏电路有毛病呗!

网友:
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给屏供电的mos管有问题

网友:
备份好后,下个程序,刷了再说。

网友:
接屏线。黄灯闪。证明是电源板负载不行。
你用万用表测试接屏线时的电压是不是跳变了。
一般这情况。把电容换了就行。mos关系不大。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不行吧
拉不动附在

网友:
有背光吗,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带不动负载或者负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