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ACER V193W不断闪黄灯一例

楼主(2014-09-04):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ACER V193W黄灯一闪一闪的,凭自己的经验,应该是5伏电容爆了,简单啦,三下五除二拆机,一看,5伏和18伏供电的电容都没有明显的鼓包,不管它,先把5伏虑波电容全部换了新的,上电,还是跟原先一个样,指示灯为黄灯一闪一闪的,这次要用表量一下电压了,3伏左右到8伏左右不停的变跳,高压供电16到20伏不停的变跳,干脆把高压供电的电容也全部换掉,上电还是跟原先一样,看来没有这么简单了,接下来是换电源供电IC  LD7522,也不行,再换开关管,还是一个样,再换电源IC的虑波小电容,还是没变化,打了一下这两组电压的电感的阻值,正常,没头绪了,难道驱动板的问题,拔掉220伏,接上可调电源5伏到电感上,开关机正常,指示灯也正常,看来问题还是在电源板上,再仔细查了一遍电源IC附近的电阻呀,二极管,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呀,为了加快速度,拿出法宝,我们迅维网的万能通用模块装上去,拆掉开关管和IC,再仔细的检查一次接线,正常,上电,怎么回事,指示灯还是黄灯不断的闪,测一下电测,5伏正常,稳稳的哟,高压供电18伏也是稳稳的哟,为何还是不行呢????????天呀折磨人呀,算啦还是先还原  原来的零件先吧,又是一阵补回原件,全部复原了,难道我就这样败在这机子面前了吗???也太在同行的面前丢脸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呀,对啦,反馈电路不是还有一个光藕吗,修这么久显示器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坏光藕的,看贴经常看到说这个坏,难道这次我碰上了,找个换来试试,俺的神呀,还真的是它坏了,你这坏蛋,一锤下去,叫你坏。搞定。

第二次发贴,大家给点分捧捧场。

网友:
电压不稳你换IC,开关管?甚至用模块,这路走的原地打转儿!

网友:
光耦造成电压不稳,可以理解,但我是第一次见哦!收藏啦!

网友:
是5V没电还是5V不稳定,,,,光耦故障一般都是造成输出级电压不稳,不过还是支持楼主分享

网友:
这光耦坏的很少吧  也学习了

网友:
电源模块买来一直没有用过,总怕散热不好,又觉得的麻烦。

网友:
光耦造成电压不稳  这光耦坏的现象还真少见,,,。。。

网友:
万用表做什么用的啊  就量了个电压输出跳变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这个还得细心 。

网友:
经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