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3M02,求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4-09-04):
只能用E8400CPU而且能进系统   其他型号的CPU 都不能点亮主板    他自己的也不行    BIOS 刷过 还是不行

求助

网友:
看过内存没!

网友:
用其他CPU 不跑码

网友:
难道是主板的性能问题!

网友:
可能是VID检测信号出错。。。查下几个VID

网友:
清洗一下cpu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