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ec neo eco 380无PG输出,短接负载正常,求意见

楼主(2014-09-04):
antec neo eco 380电源  cm6800G+HY-510N组合,待机下绿线2、74V,其他电压均正常,短接电源各项电压输出均正常,无法生成PG信号,导致无法开机,这个怎么维修啊,谢谢

网友:
无PG的原因太多,应该是电源维修里面比较麻烦的事。我也有个无PG的 山寨电源,一个星期以来,闲了就摆弄,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A:
这个电源开始用的时候可以的,一段时间后就不行了  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开始用的时候可以的,一段时间后就不行了  不知道怎么处理

从PG输出倒查,肯定可以找到问题所在的,我的电源刚刚修好了。

网友:
是的,通常都是从PG输出倒查,不熟悉的话,网上找个与你电路相近图参考。

网友:
这种正激的电源不太熟悉,以前都是被动PFC的电源,看来还要再学学了

网友:
PG线的去向关联的元件要逐一检查哦

网友:
PG POWERGOOD,给主板复位的信号,有两个过程,比较电压,延时输出,510周边查起,意义在于如果电源电压偏离或IC本身或周边坏,都有可能,最简单的是RC回路有问题,遇见过电容变质的情况,结合示波器可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