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外接电源不能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14-09-04):
客户送修一台CQ41 的笔记本,说不开机。接外接电源待机电压都有,就是不开机,用电池开就没问题,现在电池也用的没电了,但是只要开了机在接外接电源就可以用,可调电源还是重0.009到0.005,能用。会是什么问题呢,怀疑是充电芯片的问题,但是没有芯片换。哪位大神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麻烦教教小弟。或者帮我分析分析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HP的用原装电源试过没?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也就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不开机的原因,就那么几个,要么电压不够,要么适配器损坏。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典型的保护隔离故障  仔细照着图纸查查 必有收获的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我的是开不起机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     查适配器到公共点的电路

网友:
保隔,电流跳要么有短路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

网友:
要用专用头

网友:
保护隔离,还有bios

网友:
查饱嗝电路

网友:
HP的机器用外接电源开机是要电源头指示灯亮才可以开机的,可以多用几个电源头试试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试试看,今天碰到一个ACER的也是这样子,害的我拆了两次

网友:
保护隔离和充放电芯片都有可能,当然保证适配器要原装的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2014-10-10):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哪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