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梅捷SY-I5G41-L这个元件是什么 谁知道?

楼主(2014-09-04):
(图片)

网友:
元件上没有印字吗?看位置应是内存供电或CPU风扇控制。

网友:
元件不小心弄丢了

网友A:
RT8105,其实你去看桥供电的IC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105,其实你去看桥供电的IC就知道是什么了

哦 谢谢 太感谢了

网友:
内存供电的PWM芯片

网友:
风枪的风调大了吧

网友:
RT8105和我这个板子一样

网友:
RT8105  换个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