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C异常

楼主(2014-09-04):
第一次发贴,第一次开始维修,华硕F80C开机不显,硬盘灯已亮,机子在运行。根据经验,要么屏,屏线,显卡的问题。接上电源,待机开机均正常,最开始是开机不显,重做显卡BGA后,开机可以显示,但进不了系统,屏幕有横扛,不知是不是显卡的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
拆下来显卡   从新焊一边,  不行就得换新显卡了

网友:
外接个屏区分一下到底是屏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屏再看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