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LEV2不触发

楼主(2014-09-04):
一块华硕M4N68T-MLEV2不触发,经测量发现主板多处无+5VSB待机电压,开关插针也无电压,首先将主板上USB和键鼠供电跳线跳到2~3的+5VSB位置(共3个见图4~6),在背面飞线连通+5VSB到USB电源上(图1~3),加电立即工作并点亮显示器,点开关插针无法关机,测量插针依然无电压,通过点位图发现I/O片到开关针线路不通,于是又在板正面飞线(图9),方彻底修复。

网友:
请不要说点位图无法打开,红十字线就是图9的飞线焊点

网友:
楼主技术很NB啊,学习了

网友:
你简直太牛了!飞几根线就解决了?

网友:
开关没有电,导致没有触发信号

网友:
飞线大法又现神奇啊!

网友A:
飞线这个方法是可取的~但是!楼主你飞这么粗的线。。。这

网友:
板层断线  只有飞线可以搞了

网友:
你的线也太粗了吧  客户看到会不舒服

网友:
不过修好了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线这个方法是可取的~但是!楼主你飞这么粗的线。。。这

那一根是电源,太细不好

网友:
电源线就要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一根是电源,太细不好

你觉得那么粗客户看到了心里怎么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那么粗客户看到了心里怎么想?

他们一般都看结果,况且电源飞线就要粗,信号就可以细

网友:
修好才是正理

网友:
这样也可以,真服了你了,能弄得好看点么

网友:
外观也是重点

网友:
修过这种华硕不触发的一般是IO旁边822   3V上啦的排阻坏。。。

网友(2015-01-17):
引用 网友C:
下了楼主的看了,你这是老版的点位图,要用华硕的TSICT工具打开!不过还是收下了!!随便分享一下我的新点 ...

点位图打开里面是空白的

网友:
今天遇见情况跟你一样,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