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IO代换

楼主(2014-09-04):
B460 IO用的是NPCE781EA0DX 用781LAD0X可以通用 781EA0DX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这个代换很有用,在维修中难免遇到紧急的情况,知道是什么芯片坏了,又没有原芯片

网友:
有用所以加分了 或许对维修这个机器的时候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