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41 档38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9-04):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是什么牌子。

网友:
肯定LOGO了  一般SB 的问题多点

网友:
表达不明啊!

网友:
说清具体故障

网友:
桥  sb 问题

网友:
显卡 BIOS故障说不明白

网友:
这种没有bios的情况下只有拆外设。

网友:
杂牌,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哦

网友:
故障再说清楚一点,贴个图出来

网友:
描述不够详细,不知如果下手。。。

网友:
拆coms芯片,不行网卡,在不行
声卡

网友A:
今天遇到一个杂牌的G41  过了D4 D5   再过几个码,,结果挡 02  40  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38应该能亮机了吧

网友:
跑38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遇到一个杂牌的G41  过了D4 D5   再过几个码,,结果挡 02  40  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刷BIOS,放下静电!量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BIOS,声卡!外设,桥

网友:
网卡,声卡,COMS芯片都有可能。

网友:
内存换了没有看看

网友:
拆掉网卡和声卡试试

网友:
BIOS  声卡 网卡 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