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开机掉电少1.05V电压求助

楼主(2014-09-04):
SL410,独显,开机0.5V掉电,待机3v5v正常,VDD 5V正常,15脚16脚开机瞬间有开机电压,主控芯片及场馆都换过,就是不出1.05V电压,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要看总线或桥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1.05V好像的CPU供电啊!

网友:
仔细看下 有没有地方腐蚀掉吧

网友:
是不是班层漏电呀

网友:
因该是被拉低了

网友:
PD24、PR154、PC125、PR151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了,怎么办 啊

网友:
还要仔细查看芯片的工作条件,重点测量电阻阻值和电容容值

网友:
开关电压正常吗

网友:
总线或桥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