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奇怪问题

楼主(2014-09-04):
联想G470,不出CPU供电,BIOS刷了,南桥换了,供电芯片坏了,CPU也换过,还是不出,而且CPU芯片条件该查的都有 ,有没有谁知道怎么解决通病的

网友:
看看 乌龟壳呢

网友A:
看过了,也换过了,这种很奇葩

网友:
这种碰到两台都没有修好。。。。

网友:
应该不会的吧,这样的问题满足电压条件肯定出来的啊,我经常修这个,还没有发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再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楼主多留意南桥晶振   晶振或者链接的电阻有问题也会造成CPU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过了,也换过了,这种很奇葩

G470有 那个铁mos???

查下 PROCPWRGD 出来了不

网友:
g470当然有通病,而且是不出CPU电压的通病,HM65,CPU BIOS  网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过了,也换过了,这种很奇葩

好像没有铁壳的吧 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铁壳的吧 大侠

我的意思是,南桥,BIOS都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