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B460 51123

楼主(2014-09-04):
B460无待机   51123   16脚19V  13脚3V  8. 17  脚都无电压   接下来要怎么修  求指导

网友:
可以按照 时序 去修  搜索一下 这个新片的

网友:
13脚有3伏  估计要换新片才行

网友:
查下3脚vref 17,8脚的对地阻值对不?

网友A:
8脚  17脚阻值正常    芯片换了好几块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供电 自举 ref 线性 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  17脚阻值正常    芯片换了好几块了  还是一样的

可以断开此引脚后级相连元器件看下电压变化。

网友:
查开启信号满足吗

网友:
学习中,讲仔细点!

网友:
r268 r269这个两个电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B:
8  17没有电压,应该和芯片有关系,你从好机器上拆下来一个芯片试试,  或者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8  17没有电压,应该和芯片有关系,你从好机器上拆下来一个芯片试试,  或者刷个BIOS

芯片就是用可以触发的机器拿下来的   BIOS也有刷过

网友:
电路这方面,训维的朋友应该更清楚吧

网友:
会不会是VREF输出相连的电容出现了问题

网友:
R268 R269 电阻直接拆掉可以不装 在看看

网友:
这种芯片好找 先换个试试

网友:
看外围是否有掉电哦,楼主,还有两个角相连的地方有没有问题、、

网友:
休眠坏了会不会这样    今天把休眠去掉  供电就出来了

网友:
有没有谁知道18角 的 电压 是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