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屏闪一下就熄了

楼主(2014-09-04):
联想sl400笔记本闪一下就息了  没有拆就跟客户说灯管坏了明天来去    拆开测试灯管是好的    打电话客户3天后来去   就定了一个高压条     换上去还是闪一下就息了     经检查给高压条供电的保险电阻 具体没看不是0欧姆  用导线连上试机好了     什么问题都要用表测   不能想当然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
保险坏了吧?

网友:
保险坏了,楼主的意思就是这个,要先用表测量好再去换其他的

网友:
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这就是高压部分的问题了  不然就是灯管

网友:
换高压条之前应先测一下供电才对呀,这是流程。

网友:
可能是灯管的是

网友:
保险既然坏了,其他的地方能没有坏的?

网友:
保险旁边还有个电容坏了

网友:
用线连着  下次有问题就烧主板了

网友:
啥问题呀,分享给大家

网友:
呵呵,。。。楼主说的五里雾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