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60不充电

楼主(2014-09-04):
单适配器能正常使用 单电池能正常使用 电池和适配器同时使用 充电芯片就不产生ACOK  经测试充电芯片换过故障相同 现在出现不稳定现象有的时候又能充电 想问问大家给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4-9-5 15:52):
谢谢大家的关注 笔记本一修好 经测试PR54 电阻变质 导致22P DCIN检测不到适配器电压 故无法充电

网友A:
有开焊处所!IC的9、10、15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量下充电开启电压正常不

网友B:
检查下第10脚和第9脚

网友C:
最怕修这样的问题了,真心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开焊处所!IC的9、10、15脚电压正常吗?

9p 10p 15p正常 电池模式 和 电池适配器模式都正常 就是电池和适配器模式后就会出现 ACOK不稳定 稳定后就可以充电 不稳定的时候来回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第10脚和第9脚

没有示波器 测量电压都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怕修这样的问题了,真心蛋疼

是的 这种不稳定的故障不好下手测试 主要是 电池 适配器 各但用都能正常启动  电池和适配器同时使用的时候 在系统里就识别不到适配器的接入 有的时候它又能识别适配器充电

网友:
最怕修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