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1320 (LA-5162P) 过logo后亮机瞬间掉电重启

楼主(2014-09-04):
DELL  1320  (LA-5162P) 过logo后亮机瞬间掉电重启       刷过BIOS  排除温控 不知从何下手   求救各位大侠  谢谢!

网友:
裸板测试过没 掉电后还有待机电压没?

网友:
掉电后有待机电压  掉电后立马重启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不接屏看下还掉不掉,不掉的话就是待机供电电流不足

网友:
先裸板测试下 啊

网友(2014-12-09):
好了没有,我有一台不亮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