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 进不了系统 按FN+F12启动U盘也启动不了 BIOS也进不去。

楼主(2014-09-04):
联想E530   进不了系统 按FN+F12启动U盘也启动不了 BIOS也进不去。   谁修过啊   ??????????????????????????????谁有这机的BIOS ?  I3独显的  EC 跟SB的BIOS...

网友:
J进不了系统还不要紧,进不了BIOS那只能是CPU内存和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我有台和你问题一样的     还没有搞定

网友:
集显的QILE2      LA-8133P  REV  1.0 版号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要先按回车才能进BIOS

网友(2014-10-06):
 前两天遇到 一台,,  刷了南桥 BIOS 可以  开机了. 可是悲催的是,每次关机后, 第一次开机都点不亮. 强行关机后再开机就一切正常.. 真的好无语.. 现在一直在纠结中.... 有没有谁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我修过一台和你这情况一样的E40硬盘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