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US3,

楼主(2014-09-04):
技嘉GA-MA770-US3,装纽扣电池开不了机,不装就能开,求各大神指点!

网友A:
换电池  换座子啊。。。可能座子漏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  换座子啊。。。可能座子漏电啊。。。

我试试吧,谢了!

网友:
RTC电路问题

网友B:
看看和电池相连的2级管穿了没

网友:
查肖特邦二极管,跳线帽,32.768晶振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和电池相连的2级管穿了没

哦,谢了!!!!!!!!!!!!!!

网友:
查找RTC电路看看!!!有惊喜!1

网友:
小小白受教了。。。

网友C:
RTC电路的问题,当然这个也可以给客户说不装电池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电路的问题,当然这个也可以给客户说不装电池就行了

客户说不装电池不行!

网友:
接个新电源试下,不行查rtc电路

网友:
肖特邦二极管,跳线帽,32.768   座子  ,你的电池,就这些了

网友D:
晶振协整电容,连接电池的线路中是否有管子被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振协整电容,连接电池的线路中是否有管子被击穿

哦,谢了!!!!!!!!

网友:
还是短路还是那个件导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