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5G 电池能开机 电源不开

楼主(2014-09-04):
机型: 宏基 4755G
版号:JE40 HR 10267-4
故障现象:单用电池能开机,插适配器不开机。

待机芯片rt8223,实测vin 19v,线性8,17脚都正常,ref 2v 正常,enc 3.3v正常,但5V电感测电压为0v,3v电感测为0.2几(不正常)。待机为0.3a,
别的也没测,照理说pwm应该有了,测量pwm5v下管G极为5V(貌似不正常),好像触发了保护。怀疑滤波(因为以前看过滤波有问题的贴,在此感谢)不管别的,先在5v 开关电源上并个电容试试,就取个25v330uf的, 哇,一试果然可以了,就是滤波不良导致电源芯片保护。不发出3v5vpwm电源,恩 ~应该是这样。
这个电容太大了,装不下,换个小的,
恩,应该可以了
来张亮机图>>>
这种我也是头一次修,是不是有点像nec大电容(电池能开,电源不行)。
时间紧蹙,条理不清,希望受益的同学能加点分哦!!
补充:修复之后待机就变成0.01了,之前没修之前,无3v5v,待机是0.03,怎么回事呢?
用电池时,是开机后才出来3v,5v(电池供电的时序)。

网友A:
把那两个电容换新就更完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那两个电容换新就更完美了!

恩,不过我换的也是在旧板拆的,不知质量如何,我并没有拆掉原装的,并联一个应该效果更好啊,哈哈

网友C:
我觉得 还是把坏的拆掉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不过我换的也是在旧板拆的,不知质量如何,我并没有拆掉原装的,并联一个应该效果更好啊,哈哈

电容是并联的,有一个质量不好会影响大局的。但愿此机用上半年左右再回来。

网友:
帮顶一下吧,没分了

网友D:
个人建议 这样并联不好 还是找2个330电容  把2个电容都换了吧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在这学习了好多东西啊

网友E:
一般我都是先和风枪吹下电容看看

网友:
学习了,这问题太少见了,不知道能不能改成固态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 这样并联不好 还是找2个330电容  把2个电容都换了吧

恩 ,下次我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 还是把坏的拆掉好些

我个人认为,不知对不对,这种电容应该只是容值变小了,比如标称220,但现在可能只有50了,滤波的作用应该还是有的,并联一个应该比拆掉原来的换一个,效果更好啊。个人观点。

网友:
嗯,不错,高手就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我都是先和风枪吹下电容看看

这样有效吗?下次试试看,如果可以那真是太好了。

网友:
滤波引起的保护,没有示波器的话,那就只能靠经验了,,,

网友:
原因居然是待机问题

网友:
这个最好是换新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