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41T-M LX2 无U供电、DELL V130 电池电路分析!

楼主(2014-09-04):
        最近修机多,那点简单 实用的东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才是我们所追求的。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正题 完美的屠杀!
         最近开学啦,生意好啦  同行拿来一个华硕的主板,拿来一看 MD 诊断卡的全亮 从诊断卡一看 CPU肯定没有供电。还是先测测吧,供电都有了 只有CPU没有。大家都知道华硕的通病都是822 ,我也换了几个 不行 还是老老实实的查条件吧!
          芯片供电:18;23
18(5V经过4.7欧),23(5V经过1K)

PHASE供电:28,33
12V通过2.2欧姆

VCORE_EN:3
VCORE_PG:48
VID0~7
ASP0903
四组PHASE(2组由UP6281或UP6282副芯片控制;另2组由ASP0903控制);一组NB
芯片供电:1;7(12V经过4.3欧)
VCORE_NB_PWM:41
VCORE_EN:33 (3.3V)
VCORE_SVIDOK:32(3.3V)
VCORE_PG:17
SMBCLK,SMBDATA:30,31
VID0~5
都测试过了  EN没有开启电压。因为修华硕的主板比较麻烦。所以本人打算把所有的822电阻全换了。没有办法呀!,也请谅解,开工!
        既然没有U供电 那就从CPU附近找822.找到   , .换上 ,还是不行 艹。继续找吧!
     过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一个 在内存的旁边。换上。马上试机,开始跑马了。呵呵 不过还是弄了那么久。因为华硕的板子 图纸有了 只能分析 但是跑线路必须要点位呀!所以干脆的全把822换了。要是不行就仍。嘿嘿。收工。 。这个是亮机的。有点模糊 请勿喷。谢谢各位。也非常感谢饼哥给我的资料 非常感谢!

        我们进行下一个屠杀。DELL V130。检测不到电池。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能立马判断是不是电池坏了。所以我把我所学习的一点点小知识给大家分享一下。也感谢迅维的平台。
        开工:我是这样理解的哟,不对的地方也请大神提出,共同进步才是大家进步。
        打开电路图 我首先测试的是这个信号。 测试完,是对的。这个条件满足了 也不能完全确定电池坏了。我们接着找 。【对于这种信号 最好检测的还是用示波器,因本人最近没钱 所以没买 但过段时间就会买一个。提高维修速度】。 那两个信号到了电源管理芯片, 。我大概测了下电源管理芯片。基本正常,但是也不一定就是好的哟。我处于小心最后又把电池接口测了一下 有12V供电 【插电池才有电压哟】。
       最后发了一个电池 和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可是发回来的电池 能检测到电池,也提示一直充电。但是充了半天也不见电池储存的电没有增加呀。于是本人又把所有的条件又查了一边,最后又换了一个电池 解决问题。
       虽然写的不咋的,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如遇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提出。感谢各位。发帖不容易啊
       看贴一分钟。发帖十分钟。也请大家加加分。以后有好的贴才能与大家分享。
       感谢迅维。感谢饼哥。感谢欧阳哥。谭总。何班。志明哥。邱班。伟哥。还有我。嘿嘿。等等。。。。感谢师兄弟们。没学习之前电路都不会跑。也算有点长进了吧。感谢迅维这个平台 帮助了我不少!

网友A:
看来我不得不来顶了,楼主辛苦辛苦了。。对于楼主的维修思路,我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不得不来顶了,楼主辛苦辛苦了。。对于楼主的维修思路,我要学习。。

加分加分。给点幸苦费吧

网友B:
图像效果有待提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像效果有待提高,呵呵

嘿嘿。哥们儿。没钱呀 ,买不起高档的手机啊

网友:
台式机的维修怎么发到笔记本论坛里面来了!

网友:
内存旁边出现故障的排阻应该是起到EN开启信号电压上拉作用的。

网友:
我连这些都不会,耗子哥哥威武啊

网友:
楼主通杀啊,台式机笔记本。。。

网友:
822电阻全换啊,真有功夫

网友:
822电阻没几个,全换不失为一种方法,只要有耐心,就会发现问题。

网友:
华硕板子好多都是822坏了。 真的是奇怪的

网友:
我也想换822  可惜没得换的,都换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