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350无背光

楼主(2014-09-04):
开始以为屏坏了,换新屏后故障一样,其他功能都正常,就是没有背光?

网友A:
我也是新手,要么灯管,要么背光板的问题,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兄弟,修好了,给个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要么灯管,要么背光板的问题,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兄弟,修好了,给个答案

兄弟,没有灯管,LED的屏

网友:
背光供电保险可能烧了

网友:
少了个3.3 V

网友:
看看高压板输入电压够不够。3.3V有没有,背光供电正常不

网友: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再接显示正常

网友:
管换过屏了吗 ?
背光重点查 EV  VIN PWM

网友:
供电保险可能烧了